延线写入失败

楼主(2010-12-29):
windows 无法为/Documents and settings
/Administrator/ApplicaionData/360SE
/data/user.dat.bak.文件保存搜有数据。数据已经丢失。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您的计算机硬件或网络连接的失败而造成的。请尝试把这份文件保存到别处。

网友:
是什么问题  重装过系统 还是这样   求高手

网友:
重新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用MHDD扫下硬盘看有无坏道,换根硬盘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