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620 LCD不显,外接显示问题

楼主(2010-12-29):
一个DELL D620机器,进水,拆机清理,补线后,外接能显示,LCD不显,查无LDDVCC,无ENVDD信号输出,此板是集显,此信号由北桥发出,请问该如何继续查

网友:
北桥到   LCD 接口之间的电路,排线等等

网友:
LDDVCC的控制信号ENVDD是从IO发出的吧?

网友:
先刷BIOS .查下北桥供电。时钟。不行只有换个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