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高压板板坏了

楼主(2010-12-29):
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高压板板坏了,怎么反通用高压条换上,怎么找供电与开启

网友:
你看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之间的排线,就有去高压板的供电引脚,或者接到耐压值为25V的电容正极。高压板负极接到电容负极即可,至于开关信号线接,你看排线处有没有ENA或者ON/OFF。不知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我的是19寸的这样接了一张四口高压板还是不亮啊。。换成二口高压板就亮了。。怎么回事啊。。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大哥你飞线飞错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灯管不行了啊

网友:
灯管有问题, 找个单灯高压条一支支测,就可以知那一支坏

网友:
找到12V  地 ON/OFF就行,,,ADJ可以不用...然后飞线过去就OK了

网友:
只有虚心学习的份.常来迅维看看,这论坛不错.

网友:
可以改一个高压板上去   从电源板区  到高压那一块  把那里的  元器件拆掉  用飞线解决掉    问题可以决绝   本人修过···

网友:
可以用通用高压上的开机信号线和驱动动和电源板的边线.一个一个的接触.排除供电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