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000换南桥之后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12-29):
原来问题USB不能用桥烧了个小洞。其他没什么问题键盘可以用也可以进系统。换桥之后USB可以用了其他都没问题。就键盘不能用 DOS和进系统都不能用。求高手解决

网友:
桥有个洞  也可以开机?你这是神马机器 真厉害 - -
解决方案 换桥

网友(点评):
桥有个洞能开机很正常的,我都见过两例这样的机器,是插U口烧透的

网友(点评):
桥上有个洞,这种情况很多的,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也可以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已经换了桥了 新桥 换之后 就键盘不能用鼠标都可以用的其他都好的  在线等高手。。。。。。。

网友:
桥没焊好 在加焊下 不行再换个试下

网友:
那就是没做好了  继续加焊 最好放个一块钱 有压力点

网友:
南桥烧了个小洞还可以用也可以进系统?按常理讲不通,但是可理解为该南桥只是USB端口损坏,换桥后键盘不能用应该是南桥和EC之间的LPC总线不通。重新加焊南桥和EC试试,还不行刷BOS.

网友:
估计是没有焊好把,或者是把那里弄脱焊了吧。我修BENQ R55的声卡,当时也是没有焊好,现象跟你差不多,DOS能用,系统用不了。

网友:
看桥边有没器件丢,再就是加焊下南桥。你 这情况属于输入桥等你输出数据接口有问题

网友:
谢大家啦。明天上班在看下

网友:
拿个USB键盘试试,不行的就是桥问题

网友:
    希望LZ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以学点维修经验  自己遇到了可以有点思路

网友:
桥没有做好,,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你量量键盘口对地阻值

网友:
重新加焊桥无效 看来只有在换个桥了。

网友:
把侨拆开来看PCB掉点 补上无效 大家对PCB掉点怎么修复啊 现在换了个主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