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支支招吧!昭阳K43A,掉电啊!

楼主(2010-12-29):
PL20对地阻值正常,但一上电,PQ的4脚就会有5V保护电压产生,从而致使1.05V电压出不来。用示波器测PL20,发现有瞬间波形变化,个人认为应该是1.05V后级出了问题。但查图纸发现1.05V供电的地方太多了。哪位有好办法能对检测出故障点支支招吗?附:PQ14\PQ15,以及芯片都已经换过,PC175、PC174也都正常。且PU11外围电容、电阻、二极管都基本正常。

网友:
jp9公共顶点,把上面的焊锡用烙铁去了,测量,直接把断后级,你再看看,

网友:
这个公共点不存在。。。。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烧机试试。这种的只能慢慢来。能断的一个一个断。

网友:
烧过,1.5V的电压找不到发烫的原件。想断开也很难,根本找不到图纸上的J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