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笔记本奇怪现象

楼主(2010-12-29):
接到客户一台戴尔1400 开机黑屏   把屏线拔掉外接显示 (开机时候有一条条竖线,是虚线 满屏的 进系统之后正常),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中显卡前面有叹号  显卡是8400 于是下载了驱动  装完驱动蓝屏。又进安全模式卸载了显卡驱动。 然后刷了BIOS倒最新版本A09, 就正常了。插上屏线也显示了  外接显示器也没竖线了。。。试了半天,叫客户拿走了。。过了3天 又拿来了,还是那个故障,我有把BIOS刷到A06版本,又正常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在还放我这呢 ,,怕过两天又出同样故障。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虚焊  做个显卡试试  很多都是 14002  旭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虚焊怎么刷个BIOS就正常了呢

只是占时延缓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 也许拿到手就好了 有些东西不好说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占时延缓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 也许拿到手就好了 有些东西不好说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明天到店里开机烧一天试试 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情况 再出现就加焊下看看  谢谢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了,你刷BIOS好是个假象,是你拆板是有个小型变量让虚的地方又连上了,就貌似好了,可是用了几天就又虚了,故障从演。想根本解决问题就是丛植显卡,或是换掉显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刷BIOS好只是暂时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是换一个G86-631-A2的显卡。这是通病

网友:
8400的显卡,真的很纠结。虚焊的太多了。

网友:
重做显卡 根治

网友:
做显卡肯定可以解决。但是最好是换一个改良的新显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方向没有高对哦  显卡的问题的说

网友:
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