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白屏求维修思路急

楼主(2010-12-29):
小弟初学笔记本维修,遇到这种怪现象,开机白屏,一会中间出现个框框!求师傅们给点思路!

网友:
刷BIOS  换屏  显卡 平线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换块屏试试,看着像屏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就显卡。。。。

网友:
这样应该是屏,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修到过了。

网友:
是屏坏了,这屏容易坏

网友:
这是黑白电视机吗?

网友:
多数都是屏坏掉了,你外接试试

网友:
蓓祖宗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故障,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或者屏线

网友:
换Q24,应该是Q24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用,无显示!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楼主先换屏试一下吧

网友:
各位高手我想问下,如果外接显示器亮的话应该是屏的问题吧,现在外接无任何反应,应该是显卡的故障率比较高吧

网友:
我们刚好修到一个,屏的问题,和你的问题一摸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接外显
2换屏。测试屏的好坏
3测屏的接口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
4屏的供电3.3V
5显卡主板线路

网友:
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拆开,用热风枪吹显卡核心几十秒,再开机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应先换屏试试,不行的话再换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感觉这个论坛真好,大家都能及时给出方案;现在已解决,是屏线的问题,我拔下重新插了一下,通电开机正常了,目前正在测机!
再次感谢各位,真心祝愿本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屏的问题 我上个月也遇这样的现象 还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