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困惑,用PE装完Ghost系统后“超出显示范围”,怎么办

楼主(2010-12-29):
用PE装完Ghost系统后,开机正常,但是进度条过完后就提示“超出显示范围”。。。
重启,进入安全模式,还是提示“超出显示范围”。。根本看不到桌面。
直接光盘安装也是一样。清cmos还是一样。困惑呀,

进入VGA模式改分辩率
安全模式改分辨率。。。。解决此类故障80%

网友:
说得不明白,是什么机子,台式,笔记本,换过系统盘做过没有,这样别人怎么帮呀?

网友:
检查显卡的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要用GOST  一步一步装 试试  装纯净版的  不行再查主板   记得全格  也许是C盘的盘符不一样

网友:
换台显示器试试。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可能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老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如果台式机,换台显示器试试,或换个GHOST版本吧,台左式显示器最大,我用的15寸宽常出现这种问题,进VGA模式有时候就可以看见,但用标准显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记本就不好说了,笔记本的话建议换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
换个镜像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换张显卡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重装系统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示器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在这里这有一种 到家的感觉,补充一下,台式机 845的主板,显示器是我自用的,明基18.5的,没问题,集成显卡,

网友A:
有没有进过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禁用掉显卡驱动,然后重启进入正常模式,看能显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启用显卡驱动,不行就再进安全模式就把显卡驱动一直禁用好了,没有影响的,感觉你也是不玩游戏的。一般老主板搭配最近新的液晶显示器会有这种问题。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楼上的朋友们!有可能就是一个设置的问题,非要让做显卡换显卡。大家来这里就是学习的,认真对待各位提出的问题,说不定今后自己也会碰到。

网友:
显卡或者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换张显卡就能进了,要不换个分辨率比较大的显示器看看。

网友:
开机进VGA模式重新设置分辨率及刷新率重启即可解决。

网友:
如果用VGA安全模式进去还不行那就是显示器或者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VGA安全模式可以进去的话,就重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更换显卡驱动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进安全模式,将显示器的分辨率高为低,进监视器的选项,将刷新频率设为60,应当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搞个CRT显示器,改好刷新频率再换过来,不关硬件事

网友:
进VGA模式

网友:
开机时按f8,选vga模式,进去后调分辨率,

网友:
估计你是用新系统版本装老式的电脑了  尤其是显示器是老的都刷不到800*600了

网友:
用Ctrl+Alt+F7 组合键降低分辨率

网友:
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

网友:
用CRT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驱动卸载了!可能是刷新频率太高或分辨率太高

网友:
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都是显示器刷新率太高了。

网友:
开机按F8选择VGA模式进入系统然后更改显示分辨率;如果是笔记本可以外接能显示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后进入系统更改分辨率。

网友:
VGA模式试试看~

网友:
进PE把显卡驱动停用,在进系统启用,把刷新率调到60HZ就行了

网友:
板子垃圾而已

网友:
你的内存坏了,或你的板上的显卡坏了,都有这种事

网友:
开机按F8进VGA模式,然后重新设置一下分辩率和刷新频率,点确定即可!

网友:
  还有个办法可以测  找一台大屁股 显示器 把分辨率打最小在换回去试试   在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显示器小吧 换个19寸的试下 要不就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系统的误差,没事的,在系统的时候按F8 在进VGA模式,就对可有进去(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桌面 分辨率1024*768 60Hz  保存--重启就行了

网友:
昨天上门装系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3个系统一样进PE Ghost完过了滚动条就显示超出显示范围,最后我干脆不管它,过了10多分钟自动重启进系统OK,其实在显示超出显示范围的同时主机还在正常运行解压安装系统。

网友:
Ghost的时候  不要装驱动即可   一般 VIA 的集显这问题很多

网友:
LZ重启是自动重启还是?
   你可以换根内存条试试·····  我遇见过一次

网友:
进VGA模式可以调过来的啊

网友:
VGA模式可以搞定的

网友:
先换台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网友(2011-01-31):
告诉楼主,进VGA模式重新设置

网友:
重新做系统,不装显卡驱动,在桌面用原版驱动装就OK了

网友:
系统启动项设置不符合,,,换个系统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只是我和你不同的是。。你是在WINDOWS进度条过完后出现。。我是在进入欢迎使用过完后,出现的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遇见过,是显卡的问题,在系统里调试的刷新频率,与显卡实际输出的不符,显
卡实际输出偏高。。。

网友:
显示分辨率上的太高了显示器不能识别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
键义换一台显示器试一下,如果换后还是这样就是主机这块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是显示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更换驱动试试,或者在安全模式下卸载显卡驱动,进去后在更换驱动,建议用官方驱动。

网友:
分辨率,刷新率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设置问题,让显示器自动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C:
试试 ctrl+alt+F7 恢复分辨率 试验一下。

网友:
重装驱动的 你太给力了 设置显示部分吧

网友:
建议用 CRT显示器试试,同步范围很宽,不易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吧,集显的,楼主有没有考虑内存问题呢?

网友:
也许这是分辨率,显卡驱动之类的问题吧。。找找这些资料,一一试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可能换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换个显示器,要么按F8进VGA模式,调一下

网友:
换其它的分辨率
试试吧!!

网友D:
重新开机按F8进VGA模式修改分辨率,如果修改了还是不行就查显卡和显示等硬件问题吧!

网友:
有时候有的驱动程序也会这样.

网友:
省事方法,进安全模式设备管理器停用显卡,进系统后重新启用,或者直接在安全模式下御载显卡驱动进系统后重驱,再或者ghost安装过程中有硬件检测后可以选择安装驱动,把显示驱动勾去掉不用ghost包中的驱动。

网友:
f8 vga模式

网友D:
找台纯平的换上调过来就ok了,我遇到多了

网友:
学习 看看你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
换台显示器,用VGA安全模式

网友:
我昨天装系统时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版本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改装过的液晶常有这个故障,什么是改装的? 看电源线是有适配器还是直接接220V,适配器就是改装的(15寸左右的), 排除了显示器问题,就在安全模式下更改刷新率和分辨率

网友:
开机按F8,启用VGA模式,把刷新频率改成60,就行了

网友:
换个显示器,把分辨率调低了再换回原来的显示器

网友C:
学习 这个有备无患

网友(2012-04-04):
遇到同等问题,换个80G硬盘就正常,用了好几个40G的硬盘,都一个样,GHOST完成就超出视频范围。
用MHDD扫过了,硬盘就几个块超过50毫秒。硬盘应该也没大问题。数据线换过。正打算用正版光盘安装试试……

网友:
开机按F8进入VGA模式,改下分辩率,重启就应该好了,如不好,个人认为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同等问题就是F8都没用咯进什么模式都是超出范围。有时还会提示系统安装不正确请重装。有时提都不提示。

网友E:
重装系统值钱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装系统值钱是什么故障

搞定,借鉴了某楼的说法,换版本。因为之前用过三个版本。这次就换了个纯净版搞定通过。应该是某些系统盘集成的驱动有BUG导致了这种情况吧~~~

网友:
试试 安装版···

网友:
开机按F8,进VGA模式,卸掉显卡驱动,重启。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别忘了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进过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禁用掉显卡驱动,然后重启进入正常模式,看能显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启 ...

十分赞同,正解

网友:
可以用VGA模式试试,还有一个办法是你进系统后按CTRL+ALT+F7,显示降频

网友:
显示器不给力,换掉

网友: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之后进系统一般就正常了,在启用显卡更改分辨率,在不行换系统

网友:
多试试吧,笔记本还是?

网友:
开机按个F8.进VGA模式改下分辨率.明显是GHOST光盘的封装没做好.驱动设置问题.

网友:
我的是台式机。进入BOOS设置的那些英文也超出屏了,怎么搞回来啊?

网友:
ghost文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