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6D 6C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29):
昨天 接到客户的机子,开机显示要按 R进行修复,以为是系统坏了,进BIOSS设置,从光驱启动,但光驱读不碟,换了几个碟子都不行,后来换了新光驱,还是不行,一直进不了装碟子界面,以为是COMS数据错误 ,把COMS放电,重新启动,用诊断卡,一直在6D 6C 就不动了,一直在ASUS界面 英文提示按F2进行BIOSS设置,就一直不动,重起好多次,把内存,显卡 全部擦了,还是不行,把光驱,硬盘,全电源线全拔了,重起还是在ASUS 诊断卡6D 6C,哪位师傅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的卡有问题 重新试试吗

网友:
是一下就跑6D,6C还是走代码啦?要是一下跳,你先看下供电,和AD线正常不,

网友:
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走代码,刚启动自检也是正常,就是走到6D 6C 时候 就停在ASUS界面 英文提示按F2进行BIOSS设置就不动,重试了好多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6C 无意义。 无意义。  6D 无意义。还是最小系统法吧

网友(2012-11-28):
诊断卡主板跑F5 跑6C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log 死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