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惠普品牌机问题

楼主(2010-12-29):
我的品牌惠普台式机是2条内存条,以前用的都好好的,现在不知道啥原因2条一起插,电脑无法正常启动,任意单独一条内存随便插哪个插槽都能正常启动,请问这是啥原因???????
电脑

网友:
还用问吗 除了内存有问题 就是你自己没插好

网友:
内存坏了呗

网友:
坏了还能启动吗?不解!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不明显是 内存不兼容么

网友:
是品牌机 以前都是可以一起用的 现在单独任何一根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其中有一个的颗粒有问题
用软件跑跑看就知道

网友:
铁定没插好,这还用问?建议用CHENQI牌橡皮擦擦。

网友:
灌水的太多了!居然连没插好之类的话都有!彻底无语了!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内存是有可能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品牌机也是会出故障的啊。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内存用时间长了,金手指氧化了,就容易接触不好了,不过i最好是用软件每根内存都查下有问题没,不过很费时间,我只查过几次,太慢了!

网友:
楼主的故障没有说清楚,两天一起插,是点不亮还是进不了系统,或者是主板直接不通电。有没有对金手指和内存插槽做过相应的清理,有没有用测试软件简单的测试过,这些都没说怎么去帮你判断

网友:
刷bios 如果是MPC61的主板,如果刷了还不行就准备换颗U试试了

网友(2011-01-31):
武汉快修
的帖子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哦?楼主是啥机型??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根稳定性不好了

网友:
量过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有?
供电时钟信号在插一条的时候和2条的时候都量下对比下会不会有不同?

网友:
内存问题,内存插槽问题,内存供电问题,一项一项排查。

网友:
这情况我也出现过,不明原因,过去二条都是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能用了,非得去一条,好玩的是过一段时间我再把二条都插上又是好的。具体原因还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