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摔坏机,开机0。38A掉电,CPU没电压

楼主(2010-12-29):
客户拿机来时,说是摔坏的,屏裂了,开机电流跑到0。38A掉电,掉电前测得:CPU无电压,其它电压均正常;
仔细检查一遍,也没有发现明显摔伤,摔轻,不知何故?
大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给点思路,意见,建议??

网友:
查 CPU 工作条件啊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基本条件可正常啊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单元,最好插上CPU假负载,量cpu核心电压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ISL6260,现在CPU有核心供电0.94V,但是CPU也是没有工作,电流表还是跑到0.38A掉电,没有跳变。

网友:
修了供电 修时钟看看那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呀?原机上U是酷睿双核T2300,我换了个奔腾双核T4200,竟然装不上,针孔对不上,不是应该都是478针的吗?真是奇怪

网友:
这主板上的CPU很特殊的,座是478MT,缺的两针孔是竖向排列,一般945主板的478座缺的两针孔是横向排列,连续拆了两台机联想C466M(CPU是T2330)、DELL 1545(CPU是T4200),两CPU都是478针的,都装不进这块破板,真是没辙啦

网友:
最后,上个478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为1.5V,时钟一个为0.77V另一个为0V,电源好信号也为0V,AGTL总线电压为1.06V,地址总线对地阻值均为无穷大。
这些数据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找图纸和点位吧  板子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了

网友:
供电正常啦,时钟少了一个,是不是应该查时钟部分先呢

网友:
这板没有独显,BGA就两个,南桥和北桥,楼上说的跟我的想法一样,先加焊北桥试试,不行再跑图纸。

网友:
先确认其他电压是不是都有  这钟情况一般是掉原件了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CPU电压都有啦,掉件嘛,反复仔细检查了多遍,没有发现明显掉件

网友:
摔坏的机器修复率十分的低。基本上都是BGA芯片掉点。遇到几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假负载地址线阻值无穷大,要么是CPU座子虚焊,要么就是北桥

网友:
没掉件估计   有断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