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内存 断电重启

楼主(2010-12-29):
内存电压没事 跑过内存 就断电重启 循环
从排阻量 打排阻的阻值 过高过低都会会引起
量出 替换 故障排除

网友:
还没看清楚是什么回事,能详细点吗?
试过很多都是电源的问题,还有试过一块一开始跑码还没过内存就自动复位,不断重复
各大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均正常,无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电源 内存 cpu 都正常的情况下  正常检内存 不过不是复位   是断电 在自动重起

网友:
竟然排阻问题,遇到这样问题又多一分考虑,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有些本身内存不过的话就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不会吧,我有一块,升技NF7的板子,跑完C3就掉电,难道也是排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完断电 前提是会重新启动 不能的话 有可能开关电路的事

网友:
内存的上啦排阻也会引起掉电重启,学习了

网友:
精英的板子cpu空焊也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楼主是一下就定位到排阻?真是历害。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贡献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