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桥掉点了

楼主(2010-12-29):
很无奈,今天取个965GM的北桥,掉点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点,我想哭了

网友:
谁让你把温度没有掌握好呢。现在只能飞线用绿漆补救了,要不就换板

网友:
   掉点太多了只能换新的桥了,没办法了

网友:
两个点不怕的,补点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怎么补点的啊???

网友:
你看看那些点在主板上是不是空点啊

网友:
对照主板 上的点 有些是空点  其实你幸运多了 最坏的结果是换个北桥  要是板子掉电掉多了 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965GM的V3000板子 藐视不便宜额  呵呵

网友:
2个点 看看是不是空点  空点不要补 如果不是就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