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坏了,不换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0-12-29):
今天我接收了一台液晶显示器,通电亮一下就灭、经检测是上灯管坏了。我们这里换灯管收费高了就会失去市场。我又不想换灯管给自己带来风险。我把坏的灯管不用,给灯管处 弄了高压电容当假负载。试机成功了。我不知道这样机子能坚持多长时间。这样收费低点,屏有些暗客户也同意了。不知这样做能行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屏里面有四根或者六根灯管的坏一根没什么问题的,,用高压电容代替负载应该可以的,,,不过最好是把高压去保护,,就不用接高压电容了

网友:
直接短接灯管也没事的。

网友:
时间不会很长,我试过 最后的解决方法还是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