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912灯管不亮

楼主(2010-12-29):
拿过来的时候是暗屏。。感觉亮度不够。。拆开后发现以前修过的。。原本四灯用通用高压条改成的二灯。。。有二条灯管空着。。我想把它改成四灯的高压条。。但是换了高压条后灯管就一直不亮了。。指示灯由绿色变成橙色。。高压条电压有12V。开启1.5V。。ADJ2.9V。。这些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先直接用单灯管测测看能不能亮

网友:
先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灯管看看都正常吗?他改成2灯估计就是某个灯管故障后改成的2灯,还有就是看看高压条上的改2灯的元件要去掉!

网友:
先测试灯管是否正常,或外加灯管测试高压板

网友:
变橙色是因为没接信号线,开启电压有点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个灯管都测过。。全部能亮

网友:
现在用一条二灯的可以点亮但是暗屏。。用一条四灯的直接不亮。。用四灯接二条灯管也不亮。。用二条二灯的接上去亮了也是暗屏。。天啊。。第一次修显示器怎么这么难啊!!

网友:
为什么别人之前把四灯改二灯可以用。。现在我用二灯还是一样的暗屏。。除了灯管和高压条其它什么东西最有可能故障呢?

网友:
控制级电压太低,须3V以上。灯管单测能亮并不代表没问题,建议把双灯改回去。双灯能排除单条灯管坏的可能,亮度也够,成本也低,还可排除12V功不够瞧带不起四灯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控制级电压太低应该怎么搞啊。。我试过接按键板的一个电压结果灯都是亮着的。。关也关不了。。

网友:
晕。。我把控制电压接到了屏线上一个5V电压后能点亮了。。但屏还是暗的。。就是说无论接四灯或二灯都是暗屏。。这到底怎么了

网友:
取屏电压

网友:
那就再换个高压板,是一直暗屏还是会闪一下来。要看下暗屏的时候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开关与ADJ接反了啊

网友:
把高压部分断开,直接加一个质量好的四灯高压条,绝对可行,,只要灯管没问题,用不着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接了开关。。没接ADJ。。上面都有标不会接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一直是暗的。。不会闪。。暗屏的时候我没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压部分以前本来就断开的。。高压条我也换过来了。。所以才头疼啊

网友:
那就完全没道理 啦,记住点亮灯管的条件 是,一高压供电正常,接地,和开关脚有电压。在保证灯管好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是暗屏。就这么几个 条件,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排除,如果还不亮你可以外接两根测试灯管,接在你改的双灯高压板上,这样基本就能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那边问题,其实液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网友:
天啊。。第一次修就碰到这种问题。。对我打击太大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灯管老化变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