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12-29):
今天接手一台845的科脑主板机子gohst和安装版都装不了系统gohst每次装到50%,安装版到系统安装画面,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能装系统

网友:
那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能装系统",请问装好系统后,该电脑系统稳定吗?

网友:
故障排除法检测。。。。

网友:
有可能是该机散热器没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特别的稳定就是不能装系统奇怪啊

网友:
光驱和内存都换了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系统稳定就好,电脑的问题有时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故障很多,修多了就习惯了,不用追究的很深。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个光驱再装试试。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把硬盘系统装好了再拿过来用不就行了

网友:
板子总线不良

网友:
你的机子组装有问题

网友:
ghost不行。。一步步安装的一般能OK啊。。。一般来说还是板有点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也是板子有问题..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驱是没问题的内存也没问题因为没重装系统前好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只能这样了收了客户50块哈哈

网友:
钱收到手了才是硬道理。。。能用才是关键。。

网友:
能搞好就行 管他用什么方法

网友:
换个老版本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你应该吧内存检查一遍的  ,不能以前能用就是好的!坏条子都是新的变来的

网友:
要么是散热  要么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主板,硬盘放到别的机子g好后,装回来运行超稳定

网友:
GHOST或者安装版 你两个都是用光驱装的吗,有没排除光驱或者光碟不良?

网友:
怎么装好的 ?怎么就收钱了,楼主说清楚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认系统` 你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把文件考进去  然后再换回去装装看``

网友:
ghost不行。。一步步安装的一般能OK啊。。。一般来说还是板有点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用ghost把系统文件g好再把硬盘放到原来的机子上就行了

网友:
gohst每次装到50% 提示什么呢

网友:
缺少什么TXT

网友:
首先换个GHOST盘,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硬盘有坏块,重新分区,再做

网友:
放到别的机子能G好

网友:
应该测一下内存

网友:
这让我想起我还是超菜鸟的时候,那问题和楼主差不多,只不过那是硬盘分区表错误。重新分区就好了。个人认为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失从最基本的开始,问客房有重要的资料没,没有就直接给他FORMAT,然后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H:

笑话要是重新分区能好的话我还用得着这么郁闷吗

网友:
一步一步的安装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你那台845的主机散热不良影起的,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哦    是我失言了。应该想到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的!

网友:
内存卡嫌疑比较大

网友:
散热  排线 主板或许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关系啦 是主板问题 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板子或者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换光驱和 光盘试试,在 不 行 用U盘

网友:
还有主板上有没 有 电容鼓包漏液,有 电容鼓包漏液也 是 装不 进系统的 。

网友:
没注意哦

网友:
硬盘线不好了,也有这种情况,主板上的Ide口是不是不好了,你可以换一个口试一试

网友:
应该不是我换过了

网友:
换个数据线吧,硬盘没问题,应该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
硬盘报错啊!!

网友(2011-06-01):
会不会是人家把硬盘加密了

网友:
我也碰到 过,用原版搞定。估计是硬件和软件不兼容。

网友:
你说的不全面 系统装不进有很多种情况  下下策 硬盘拿下来在别的机器上装好 拿过来 引导 这样也装不来 你要考虑到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90%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在其他的机子上把系统ghost好                         在装好硬盘解压   就好了

网友:
在别人的机子上装好了拿回来。

网友:
是报错还是关机?
要是每次都报错
就是主板有问题
要是关机,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2011-07-01):
这问题很纠结啊.换主板? 在别的机器上GHOST镜像进去?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GHOST镜像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