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0-12-29):
首先向各位老大说明我是新手,今天下午拆一台IBM T40检测屏线,测试完又把机器装上,插上电池,问题来了,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以为是电池没有电了,后换适配器接上,开机还是一样,后来我就问师傅(我师傅人很好的,很有耐心的,嘿嘿),师傅说是不是有东西在主板上造成短路了,我接着又把C壳拆开,检查一下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接电开机还是掉电,后未果,拆机下板, 给师傅检测,查各部分供电都正常,开机还是掉电,,,过了一会师傅把我叫过去,叫我自己看看,我晕, 反面有一处断线,  是上镙丝时候造成的, 后来师傅飞了一根线,在开机,上电正常,不掉了。。。。至此故障解决,心里挺谢谢师傅的, 以后心一定要细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情况,也许是新手,怕把板子弄坏了,结果,,,不说了,在此给像我一样的新手一些提醒吧

网友:
俺也干过这种事情,不过我现在 装机特别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心情郁闷死了,呵呵,不过问题解决了,现在好一点了,这种感觉有一样经历才会懂的吧

网友:
找个盒子,最好是分开一格一格的,然后自配一个小本本,记上哪格是D壳的,哪格是C壳的, 虽然挺麻烦的,但是,本人也是新手,也在用这种方法!

网友:
是啊,在磨练几年以后,你也是师傅了啊

网友:
都有第一次,慢慢的就好了

网友:
新手难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兄弟方法我试下

网友:
记得我第一次装IBM的时候 直接把D壳旁边那颗螺丝干穿了  而且还拧滑了丝  最后拧不出来  找了个锉刀把顶出来的螺丝挫平的

网友:
我常常一台机器搞完了,就多几颗螺丝。。。。   汗!!!

网友:
哈哈,没事的 IBM的螺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而且个、都给你标着什么螺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