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cer 5570上0.35立刻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0-12-29):
唉~!这机器说来话长。。直接上重点。。。
客户报修【开机上0.35灯闪一下就灭】
按常理。。量一下大质的电压是否正常
量到CPU供电时。发觉没有供电。。。
但取下CPU再通电 。。CPU供电就能出来并且不掉电。。晕。。

按经验先换CPU上管。。

换了两个管子。。唉~!还真不掉了唉~!也能开机点亮了。。心里一阵高兴啊~!。。后来让师弟装机。。测试。。大约二小时后。。不好的事发生了。。。。大电流短路。。晕死了。。老修这板子的人都知道这机器18V爱短路。心想唉~!又当免费帮忙了。。。
可是拆下来一量。。。晕了。。CPU上管烧了一个。。。爆汗~!重换了一个上去。。。又是0.35掉电了。。拆下CPU。。供电又出来了。。唉~!打开图纸吧~!
这机器采用CPU供电芯片是MAX8736与ACER 3270cpu供电相似。故打开测量。。。
21角VCC正常。。开机4角SHDN有高电平说明前级正常。再测IMVPOK。咦~!这角没输出。。。看电流。。掉电了。。再开又测了一下。还是没有。。。
算啦~!先换个CPU供电芯片吧!帮故障依旧。。唉~!
后来就把CPU拆了。。测。。唉~!出来了。。。看电流。。不掉电。。。还能上0.8。。晕死。。。。心想。。东芝哪电容门的事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不会这个板也是正样吧~!。。后来滤波电容一阵狂换呐~!座里座外。。换个精光。。。
半天换好了。。咦。。开机。。故障依旧。。。真是浪费时间啊~!这机器修赔本喽~!呵呵。。。即然不是电容滤波问题。。哪只好再翻图纸。。一阵狂研究喔。。。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种问题。。很多情况还都是二极管。电容。电阻不良导致的。。。
再后来电阻。二级管量了个一翻也正常。。。。通电开始量电压。。。这个不用说了。。即使阻值都正常也不能代表加电工作正常吧。。。
直到量到一个二极管发现。。一边是5V。另一边却是4.7V。。。唉~!想到此。。不对呀~!敢忙看图纸。。原来是这个小家伙。。稳压二极管。。。

在主板这个位置。。。

电路图中称PD7

原来是个激励电路。。哪很重要了。。。会不会是它不良了呢~!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一个。。
开机不掉电了。。。但咋还没亮呢?
发现没插CPU和内存。。。晕。。、
后插好CPU内存。。这开机画面就出来啦~!心里哪个开心啊~!后装机测试。。。稳定。交付客户。。。只是哪电容换了个遍实在浪费了不少时间呐。。。。

由于笔者在信号电路一直是个小学生。所以很少地方也不是很明白。。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班。各同仁指点。。感谢大家~!。。编缉这贴子。花了我一小时。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并且我作这样的试验。。把不良的二极管装上去。。在插上电流表插头的顺时。。哪个电流表的电流会从0.13闪一下再到0.1正常。。而装上好的二极管的话。电流会从1.15闪一下再到0,1正常。。。我在想是不是ACER在对整机进行试通电。。。如果我把电流表a培调小。哪么好板就会大电流短路状态。其实是没有短的?难道是保护电路检测到。供电小于本机需要的电流时的保护动作呢?

网友:
那个三极管啊  电路图标号多少啊 ?

网友:
二极管的一段是5V一端是4.7V这个我记得是正常的 请高手赐教

网友:
LZ为什么那个稳压二极管一头是5V一头是4.7V怎么记不能算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更换后。笔记亲测两端为5V。谢谢。。。。

网友:
回复 大无谓。 的帖子

笔记认为。。不良状态下。。有多种损坏情况。例如。软击穿或不能完全导通。。。打比方此笔记本如果完全不导通。或许不插CPU也同样掉电了。。。但插上CPU,,该角激励电压不够。。导致掉电吧。。笔者认为至少是这样的。。因为两端好的情况下都是5V。。笔者亲测。所以不会存在虚假。。有条件的朋友也亲测下。。。。

网友(点评):
这里用的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竟然是没测到压降。平常的开关二极管5V进,4.7V出是很正常的。

网友:
boot自举升压是个很重要的脚位

网友:
自举升压不正常,为什么会烧上管呢?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拆下CPU,电压如何出来的。没CPU能量到VCORE吗?

网友(点评):
有压降的确是正常的。。但如果是不良。不能被完全导通呢?再者说。。在同一个电路中换上另一个二极管。。确两端都是5V。哪如果假设压降正常。。哪两端同为5V就是说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的确某些机子不上CPU, CPU核心电压就能出来,而且还是偏高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找啊。不过不加CPU正常,加CPU不行,真的是有不良的元件了。学习了。可怜楼主K了那么多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当时要是换之前量一下BST1也就是升压后的电压就好了,换之后再量一下就可以有个比较了。然后再量MOS管的G极电压就知道原因了。你拆了CPU,还有上管烧了。不知是如何量出的VCORE的,这我不明白了。

网友:
升压2级管咯。有时候2级坏了,真难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是按照经验换的,他根本就没有测上管的好坏,问题不在上管,也许他后换上去的那个就已经快坏了,所以才会引起后来的短路。

网友(点评):
大师就是大师。。一言道破。。顶。。的确是经验而已。。呵呵~!因为在换的时候已测过MOS管也是好的。。考虑到拆下CPU有电压。。所以怀疑性能不良。呵呵。。。MOS管也都料板拆有。。所以量下不短路也就装上去了。。。

网友:
那个不是稳压二极管,是升压二极管,如果没有接升压 电容,他一头是5V一头是4.7V是正常
的,也许就是他性能不良了,才会掉电。

网友:
你好,我的板也是5570的集显的,现在情况是能触发,不显,cpu没有核心电压,想问下,正常情况下,不插cpu,能测到cpu的核心电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的。。大约1.4v左右吧~!晕。。这个没记。。因为没掉电了就没有多想。多测量拆下时的CPU电压。。不过您的能触发。电流上多少。。有跳变否。。这都是很重要的维修参数喔。。。我的是独显7300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可不是什么大师,只是感觉修笔记本经验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忽视理论啊,在你感觉得经验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得用理论分析了。

网友:
PC48 就是个升压电容啊。BST1电压应该大于VDD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