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桥的掉点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平时做桥的时候时不时的会发生掉点的现象,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啊,我取桥时候都是到可以把桥推动的时候才取的,有烙铁去锡的时候也是最高的温度啊。可还是会掉点,郁闷啊

网友:
这我也试过几次,关键在于烙的时候,烙铁头不在太长时间接触桥,最好不超过一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接触的时间也不长啊  还是掉点

网友:
你是下桥是掉还是拖焊时掉呀,要是下桥是掉就是温度不够,要是拖焊盘时掉就是在一个点停的时间太长,或者用力太大

网友:
拖的时候要加点助焊油,在加点锡在烙铁上,拖快点,轻点,

网友:
以前我掉点的时候 师傅总说我太生猛!需要温柔一点! 所以要绝对温柔 才可能减少掉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