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集成显卡,画面严重抖动,请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12-29):
我主板最近出现问题,导致显示器画面严重抖动,本来不是很严重 ,当时我怀疑是电源供电不足问题,特意买了新电源,结果现在更严重了,问题是换独立显卡后就没有问题,使用集成显卡后,如果运行程序,比如压缩文件的时候,画面抖动是最严重的,如果待机不做任何操作,抖动就稍微轻一些,当我在打这些字的时候,旁边正在处理一个压缩包,我顺便打开了一些图片,图片上整个都是横向的密密麻麻的线(每根距离目测估算在0.1毫米),画面顺着这些线左右来回晃动,特别严重,当压缩包压缩完后,抖动立刻变轻了。
特别是看着窗口边框最明显,做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过去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干扰到显示器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去掉一根内存条后,抖动会减轻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目前已经排除显示器,电源,内存条的问题,我觉得似乎就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我主板是翔升NF68N这个型号,C68的板子,请问这种情况是集成显卡坏了吗? 容易修吗?因为我现在接的是VGA接口,不知道换一个DVI线,能不能解决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应当可以好

网友:
这主板桥爱虚焊。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觉得先检查一下主板的供电滤波,如果都没问题,那再做桥!~

网友:
应该是桥有点虚焊了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老师,麻烦指点一下,桥是指哪个地方

http://www.itxian.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54
这个是我这块主板的图,麻烦您给看看吧,我对于硬件方面属于菜鸟。。不太懂,因为我们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维修起来比较麻烦,我最近再考虑是换新主板还是找地方修,不知道换DVI线能不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是在散热片下面吗  我按了一下那个黑色的散热片,好像是能按下去,按下会再弹上来,怎么去掉这个散热片呢

网友:
应该是虚焊.因为集显没有显存就要向内存用

网友:
是不是有卡位的呀!从后面夹住顶出来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 这种主板尤其是AMD集显的 基本上是通病 集显都不好

网友:
NV桥的容易出问题。集显芯片也可以先排除下

网友:
觉得应该先看桥周边的电容电感,再搞桥比较好!于我来说这问题见得少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加焊看看。,

网友(2014-11-20):
加焊桥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