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开机出现英文不能进BIOS 也不进系统

楼主(2010-12-29):
开机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因为是
“this computer system,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 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e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please type in the system or admin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enter.”
我翻译了下大体是这个意思“这个计算机系统, 由您无法访问关于计算机的数据没有正确password.please 键入系统的密码认证系统保护或adminstrator 密码和新闻进入。”
点回车后出现“Invalid password presss enter toretry.”
请高手指教要怎么办,急

网友:
补充 我输入密码(就是乱按 按键 一点反应都没,不像是正常的输入密码  输入一个字符显示屏上能显示一个,一点反应都没 按ESC就关机了)

网友(点评):
这个按了键盘是没有显示的。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是 现在我确定不了到底是不是BIOS 密码的问题 还是说BIOS程序乱了 需要重新刷程序

网友:
提示密码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BIOS密码呗??刷BIOS就可以解决了是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600M的,BIOS放电好了.

网友: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如何解决的,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