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的7500B电源是不是也有供电啊,我怎么测不到?

楼主(2010-12-29):
单芯片的7500B电源是不是也有供电啊,好的技展电源只有一个芯片7500B
通电我怎么测不到供电脚的电压,所有脚测了,最高的1点几伏怎么回事

网友:
紫5V正常吗?

网友:
12脚为供电脚,如没有,则辅助电源问题。

网友:
一般副电源两路输出,一路紫5V,另一路就是通往7500的12脚供电的。

网友:
测不到的话,副电源有问题

网友:
这种版只量IC12脚是没电压的!因为延着供电的945坏了!

网友:
当然有供电了,IC没有供电怎么工作,,

网友:
着手辅助电源呀!

网友:
我想你是不是用表测的时候,表笔接地错了,接地你打在黑线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