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无CPU供电,请教中.....

楼主(2010-12-29):
杂牌主板无CPU供电,供电IC:  l6917bd,上下管G级均没有电压,参照论坛资料如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    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
先查一下你的上下管是否好的。

网友:
干掉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把图发上来看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下管都是好的.谢谢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代换品,不敢轻易干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稍后上主板和供电IC图,谢谢

网友:
风扇会转一下就停吗>上下管打下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拆了上下管再打阻值看还有没有短啊.短了肯定是PWM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风扇转的正常,上下管打阻值不短路,正在判断是不是PWM坏了呢,没有代换元件啊,不好说的.这两天都在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是比较麻烦,不好判断,祝你好运。早点查出原因。祝你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