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每次重启没显示、拔电源线再开一切正常

楼主(2010-12-29):
今天我修了被砸过的一台华硕A8N的笔记本,刚拿来时不通电。量了一下BGA有脱焊现象,拆了重做BGA。上电测试,电流在1.1A-1.4之间来回跑、不亮机,看样子是过不了内存,打阻值果然有好几根数据线不通。然后查了点位图走飞线连上。通电可以亮机了。接上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试一下重启,问题就来了,没显示!电流停在1.3A不动,强行关机,电流在0.6A左右不动。拔下电源线再开进系统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再开也是开不起,电流0.6A不动,CPU供电只有0.8V。拔电再开就正常了。每次都是这样,拔电再开肯定可以,在系统里看电影上网都很正常。郁闷!!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查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