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一顶星845换错内存故障艰难修复记

楼主(2010-12-29):
昨天一客户带一主机过来,说拿了别人一条内存插上就不亮机了。我往机箱看了一下原来原来客户竟然把DDR2代1G的条插在他顶星845的主板上了,废话少说插诊断卡开机看代码,00没戏 CPU都下班了,看来这次又有活干了。我给客户说他装错内存了,并给他比较了一下,客户气的把内存直接扔了说不要了。由于是换错内存引起的所以我就先从内存査起,结果上DDR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上拉都正常,顺便量了下cpu 南桥,时钟供电都正常,难道CPU坏了,换了个cpu一量连供电都没了,晕,算了看来问题没有想的简单-------拆掉主板修吧,客户一看问题大了等不及走了,我也打开龙卷风边娱乐边理思路,装原来cpu有供电换个就没有,再换个还是没有,换原来又有供电1.5v-----晕,算了由于学艺不精干脆拿了块前几天修好的845装上他的CPU  内存 显卡试了一下都正常-------哈哈确定主板问题。忙了半天又回到原来起点-------学艺没人教自己悟真难。考虑到换CPU无CPU供电电压问题,想难道bios有问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焊下刷了一个装上还是一样,------------累。思路错乱中突然想起好像看到按重启诊断卡复位灯不亮,还是老老实实按不开机检修流程修吧,诊断卡00各处供电找了都正常,那就先量时钟吧时钟晶振1.33----1.42好像正常,没示波器没经验只好瞎猜了,应该是时钟芯片这块问题,所以抄了一下时钟芯片型号在网上下载了一个pdf对看了一下引脚定义,经过仔细对时钟芯片测量主供电正常,晶振有0.9v压差好像偏低,最后试着测各路时钟信号电压0v无电压。瞬间思路清晰------原来毛病在这里,由于是他换错内存引起的估计不是晶振和协振电容的问题,直接换芯片吧,正好手边有块前几天没修好不触发主板上有一个,换上顺利跑码,开心之余直接装主机里接硬盘试机跑C1   26  70    72  74E停下不亮---------晕晕晕,真没脾气了。算了还是刷回原来bios吧,正准备关机时突然看到屏上有几道花屏字母,突然想起来这个液晶之前出现过845主板加5200显卡在bios复位重启停在F1界面花屏或黑屏,便果断按了下del果然顺利进bios,关闭软驱F10回车重启00  C1  26  70  75  FF进系统一切ok。维修终于圆满结束。

维修经验直接:插错内存能把时钟烧坏引起00不开机,诊断卡跑74E有时是卡F1不亮有时是屏的问题,按一下del或F2看进bios再找毛病。至于这台显示器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换其它显示器显示自检界面就正常,只供参考,如有砖块敬请送来,还请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网友:
不错呀!  有进步!

网友:
复杂,看到头晕。高手啊!

网友:
虽然讲的啰嗦,但还是没有走多少弯路。
恭喜!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从供电时查出时钟没电压呢?

网友:
诊断卡跑码居然和显示器有关,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第一时间就量了一下时钟晶振两端电压,有压差,所以就先暂时忽略了时钟芯片,最后才按无时钟思路去测量的

网友:
高。。。我还没看清楚了。。。你就把它给搞定了

网友:
呵呵,谢谢基地给我们怎么好的学习环境,谢谢大家分享那么多的维修经验。

网友:
没时钟有复位吗?

网友:
不错 看的懂了。。

网友:
虽然感觉到  走了不少弯路,但成功就好

网友:
开始修的比较乱,还好最后发现问题了。

这个经验也不错,值得收藏,楼主加油!

网友:
我都是新手,顶一下.没有理论很多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