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如何装 W7系统?

楼主(2010-12-29):
不要GHOST 要装安装版的
已经知道了 要用高版本的pe
安装

网友:
PE+虚拟光驱+win7的ISO文件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啊哦!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额,我过来也学哈。

网友:
yihoocn
的帖子
加载 ISO之后 运行安装文件提示 两排英文 大意是 不能在 XP2上运行该文件。

网友:
有人搞过来的 专门发个帖给大家看看 谢谢

网友:
要有WIN7镜像就行,多是样装法

网友:
运行GHOST找到装机版镜像克

网友A:
用一个工具可以安装,把ISO解压到本地盘根目录下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