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管C65-04的参数

楼主(2010-12-30):
有一P4电源3.3V输出的整流管型号是:C65-004  想知道其相关参数,上网查,无结果。诚心求教大家,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65A40V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找旧电源上拆一样的过来,就好了,一般都能用的。

网友:
谢谢二楼提供的数据,但我不明白这管子有65A的电流值为何铭牌上标称3.3V最大输出电流是14A。

网友:
功率余量适当放大,如果没余量的话很容易过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