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显示器

楼主(2010-12-30):
因为无图无真相,不指望能转正.但愿能给象我这种菜鸟提供点参考.

接收显示器,黑屏,绿灯长亮.  本来从没有修过显示器,也没修理好过一块主板.但我还是接下了这笔业务.二话不说,先拆开显示器外壳,取下IP一体板.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两个三极管,那象场管的,两个直插的管子,该显示器是冠捷(双灯管的),一量发现这两个管子短路了.(本来我也不知道如何检测,从哪里下手的,只因前一次,接同样一故障,绿灯长亮显示器,送电脑城维修,看师傅当时是这样操作的,所以依样画葫芦而以.).重新换上两新管,一开机,屏亮,看到了蓝天白云.大喜.然后上螺丝,再开,没一分钟,晕,又黑了.再查,两管子又烧了,想必肯定有其他原因,到网上一查,说是高压变压和电容方面虚焊,如是把高压部份的升压,电容全都加焊一遍,再重新换上新管,开机拷机半小时,正常.第一次真正自个儿修了台显示器(运气的成份太大 :-)

接显示器一台,外接电源供电的,明基15寸的,黑屏,显示器黄灯,无信号输入. 二话不说,跟客户报价,先接下来再说. 等客户走了之后,开始修显示器,没想到,换了适配器就正常了,哈哈,太搞笑了,就适配器问题.给客户一个新适配器,然后旧适配器拆开,检查虚焊,换电容一个.适配器也修好了.

显示器上面就那么多元器件,选易坏的检测.呵呵,有时候也能误打误撞修好.修好了,是对自己一种莫大的鼓励,只要胆大心细,显示器慢慢的,也能学会修的.

网友:
沙发先自己坐了.呵呵

网友:
好的开始,能让你对维修有信心,当然技术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
这样有成就感,学东西就比较快了。不错。

网友:
真是好样的,祝你好运!

网友:
    对楼主的狗屎运深是羡慕,楼主的大胆值得学习,在下受教了

网友:
是的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值得鼓励

网友:
有业务了先接下来,自己慢慢折腾,实在搞不定了,再送电脑城就是了。如果电脑城都搞不定,那就跟客户说买不到配件,没办法。绝对不要说自己修不好,呵呵

网友:
我的CRT已经坏了两台了    还下不了手
     不知道应该测试哪里    数值是多少才对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要提高自己的维修技术唯一的途径就是多多实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爱学习

网友:
菜鸟修显示器.

网友:
楼主运气大大的好,我也慢慢动手来吧

网友:
    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