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LA-1971)两短一长报警修复(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2-30):
     晚上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联想昭阳E600开机两短一长,说是显卡问题。此机是独显gf5200的。
    拆机后,量到显卡供电没有,下了个图纸!发现是2.5VSP和+VGA_COREP这两个电压没出来。是有MAX1845控制的。 习惯先对地打下阻值,+VGA_COREP阻值正常,140多,再看2.5VSP只有3,肯定有问题。先把这个测量点断开看看是那部分的问题。仁宝代工的这个很好用。 量测发现+2.5VSP阻值140多,没问题,+2.5VS只有3,是后级的问题。再进一步确认一下前一部分的供电有没问题,通电发现这两个电压都出来了。
    于是就按+2.5VS这条线来查。查看了一下图纸也就是10来个地方用到了,从搜索栏一个一个往下看,R104和R103这两个1K的电阻只有0.5K了, 先把R104拆下来,R103的阻值正常了,既然拆下来就先通电看看是不是这一路的问题。一开机,没有报警了,电流跑到1.1A啦,心里扑通了一下,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了。哈哈。奇怪了,这样还行?心里想肯定不稳定或者还有没其他问题。反正都到这里,接上硬盘看看罗。居然顺利进入系统了。 哈哈,(摄像头拍的,不够清晰,各位看官就将就一下了。店就我一个人,乱七八糟,每次晚上收拾好到第二天就乱,懒得收拾了),言归正传。放了几段宣传片,没发现问题。放那里去冲凉了,回来没发现问题。懒得把R104装上去了。交货
    不早了,睡觉了。嘿嘿。

网友:
高手,俺是来学习的,看不懂,

网友:
本子这样放一不小心就摔了

网友:
先知道你修这本子花了时间?  一般缺电压不会报警

网友:
没看懂LZ 到底是怎么修好的,为什么摘掉电阻就不报警了 而且进系统正常  不是有短路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2.5VS经过R104,R103两个电阻的分压作为显卡的一个参考电压,我在线测的时候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变小了,拆掉R104之后,就没问题了。但是拆掉之后我没装上就正常了,我就解析不了啦。我附上图纸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图纸论坛 有的,搜索LS-1971就可以,我不传了,不占用资源!

网友:
楼主好水平 我也修到过昭阳的一个这样故障的老本子 是独立显卡的  供电都有了 还是不认显卡  只好换了一个啊

网友:
看来楼主又赚到钱了!哈哈!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电阻坏了不都是阻值变大的吗?难道会有阻值变小的问题??

网友(2011-11-28):
楼主这个估计是电阻的引角氧化了,电阻并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