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4720Z 触摸板下方左键进咖啡 已换左键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12-30):
今接一客户机,左键按不下,拆开发现,我滴妈呀,那个恶心啊,不过一闻,一阵阵香味,呵呵!(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直接找料板换了那个左键的按钮,表笔一侧通了,装机测试,手感不错,就是没反应,继续拆开,量了下右键的1.2脚电压 出来5V 再量左键的1.2脚0V ,暗喜,直接飞线,在上机测试 还是没反应。又发现左键的左上角貌似有几个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小件缺了,但是就是找不到一样板子对照,看图纸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望各位大侠搞个左右键周围的清晰图片给小弟对照下谢谢了
AS 4720Z

网友:
换触摸板

网友:
楼主文笔怪幽默的啊,哈哈,我没这板,你找下缺件旁边的电阻是Rxxx,然后在图纸里搜下,看是多少阻值,从料板上找个换上

网友:
估计键不会坏,应该是零件给腐蚀坏了  查查图纸看看嘛

网友:
我给你传个图纸,你试试看看

网友:
哈 搞定了 查看图纸后 发现 这些按键都是以触摸板有个信号反馈的 找到第12脚直接飞线到左键的3脚就OK 附上参考的图纸部分

网友:
小弟这样描述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 呵呵 文笔不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