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不认键盘鼠标。

楼主(2010-12-30):
今天接了台用升技is7-e2主板的机子,机子能点亮,只能进到要按f1的地方就停住了。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引起。可是按键盘没一点反应。以为键盘坏,又换一个也是一样。看来是主板引起的了。用表测了下接口,只有5v正常,其他几个脚都不正常。把板子拆下来跑线也吗问题。后测到不正常脚的对地电阻只有几十欧,太低了。果断的把对地的一个c470的电容排拆掉,电压恢复了。操作也正常了。因为位置太狭小了,所以也不再装电容排了。反正是老机子了,能用就行。客户满意了,因为不用换板了。他后来才说找了不下5家了,都说要换板才修得。不说了,收钱送客!

网友(点评):
玉面玲珑大侠果然了得!样样来得,大锅小锅榜样样尽收囊中!

网友:
换板赚钱更多,其实如果换板是挺浪费的。

网友(点评):
不浪费,你修了可以换给其他人.又赚一笔~

网友:
换板赚钱更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7781-1-1.html

网友:
可能板子太老了人家不愿意修

网友:
换板收板来修了卖

网友:
不下5家?喔!不可思议!
不过换板赚的钱是多点....

网友:
他们应该都能修 是不想修 换板赚钱更多 这个板他们还可以自己修了来卖

网友:
你们那人才少点

网友:
能修尽量修嘛,像这种现象很好修的。

网友:
是呀,这种现象见多了,都是不想修不怎么争钱呀,现在的维修行业越来越难做呀。唉

网友:
不认PS2、大多数都是排容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