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63 这组码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0-12-30):
用主板测试卡的测试结果,用户说工作的时候黑屏。
黑屏

网友:
占 楼 备 用

网友:
用检测卡测试主板工作情况的时候主要是看从触发那一瞬间检测卡代码到最后停止这中间代码的跳变过程,不是只看最后的代码。

网友:
这组代码,看不出什么问题,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黑屏啊!楼主可用替换显卡,烤一烤机,具体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