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关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0-12-30):
海尔笔记本电脑型号忘了。故障是关不了机,在系统按开关后自动开机,按开关关了还是自动开,用排除法确定无线网卡问题,此故障是无线网卡的PCI_PME#信号不正常导致,断开此脚就可以。查资料 pci_pme#网卡远程唤醒功能这个作号不正常导致自动上电维修时要注意此信号免得误判断上电电路问题而走弯路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也说明了裸板测机的重要性

网友:
这种故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吸取经验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啊,没遇到过。pci_pme#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不错,下次如有遇到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点关机键,又自动重启的,,只不过我的处理方法是把BIOS电池放次电就OK了,暂时还没遇到过无线网卡的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用万用查的么

网友:
这个HP的机子那种改xp系统的多,可以关闭网络唤醒和装新版驱动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bios里面禁止这个功能修复呢

网友:
楼主好经验 还没有遇到这个信号损坏引起的不关机故障呢 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无线网卡好多问题,不开机,死机,蓝屏什么的都遇到过,今天又学到自动开机了,不过网络唤醒有线的话要插网线才能醒吧,而且系统里面可以设置,无线的没试过

网友:
他这个远程唤醒可以吗

网友:
遇到华硕大把机器这样的故障,点关机死活关不了,实际上已经发出关机指令
点任何东西都显示说某某端口已经关闭,

把无限网卡硬一开关一掰,好了。当时是换了N个系统

网友(2011-03-17):
以前碰过,不过都是放电后OK,弄第一台时把南桥都给换了

网友(2011-11-28):
只遇到一次,但是机器在保,就没有修,现在看了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了,那按这个来说,MODEM  还有有线网卡也有这个功能了,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要查的目标了,但是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信号,不知道楼主还可以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