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后跑2B(此故障以解决)

楼主(2010-12-30):
一张PCB外观变形掉件的显卡,补完件后能点亮但是显示花屏,显卡只有4个16位显存正面和反面各两个,测试A通道全部报错,加焊GPU加焊过程中用手压住显卡PCB想让变形差一些,结果加焊完后跑2B,再次加焊故障依旧,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可能不能是因为加焊GPU引起的,重植后能不能解决此问题
已经解决,具体解决方法,测试BIOS芯片第8脚无供电,拆掉GPU后测试第8脚供电正常,重植GPU后故障消失。故障引起的原因是本人的一个坏习惯导致,因为我在加焊时会用镊子去碰一下GPU看锡球是否融化,力度过大就会导致连锡,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2B一般是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BIOS 第8脚供电 用万用表测的时候 值一直不稳定 难道是BIOS坏了?

网友:
NO 加焊GPU后可能导致有虚焊的现象,建议再加焊下或者重新植球

网友:
谢谢楼上今天重植下试试,加焊过两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办GPU的问题

网友:
2B是侦测显卡显卡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刚从基地买了钢网和锡珠,明后天就到了。到时间可以一 展身手啦,呵呵

网友:
要是还不行的话    楼主就休息休息吧    肯定是你按住pcb时   gpu掉点了      那样卡就闭眼了

网友:
  重置不行就报废吧  显卡这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太容易变形了 今天做个BGA显卡板子 变形了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收来的时候板子就变形了并不是加焊后变 这几天修内存没空弄它等忙完重植下试试

网友:
建议你从新植下球看看吧

网友:
芯片和锡球多少钱?重植划算吗?

网友:
重植后故障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过程不能动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你找到这个BIOS刷一下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我的解决方案,我一开始有讲

网友:
我觉得融化时用镊子动一动是个好习惯,0.5的球特爱虚爱连球特别是卡有点变形的时候,呵呵。

网友:
變形的板子最好先行烤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