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全红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0-12-30):
昨天修了两条内存全红条,共享一下经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两条2代1G一条启动时画面能看到内存容量一条启动时检测不到容量,用RST测试均全红。
思路:2代内存一般在前4颗粒完好的情况下,可以完整显示内存容量,第1第2颗粒有损坏时不显示容量,第3第4颗粒坏时不显示或者显示容量不对。
故不显示容量的全红内存重点检查前4颗粒用好颗粒分别替代第1第2颗粒后内存正常,显示容量内存依次拆除后4颗粒,来判断哪个颗粒引起的全红
此方法只适合有坏颗粒内存

网友(点评):
给你个提醒。自己能分析明白就看你招化了,为什么颗粒坏导致全部爆红?有的颗粒坏为什么不爆红?PCB坏的故障分析,功能失效分析。特殊测试治具。信号分析。地址混线故障分析。。。。。。

网友:
关于测试母条,看到安信那有单颗粒的那种,自己一直没有突破,有此方面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下谈

网友:
我也用r.s.t软件测内存,好坏各一同时插上可是点不亮,请问应该怎么做,别笑,真的不懂。

网友:
量内存短路没短路,没短路说明你的主板带补起来

网友:
这种单颗粒的条我倒是找到两条,芯片也是好的,但是在主板上开不了机,应该是对主板有要求。。。正在研究ING。。。。。

网友:
我给你说,有我那单颗粒也没有用,结果很让你失望!我有特殊加工治具再加我的单颗粒基本秒掉DDR2全红和短路颗粒。易如反掌。。。,DDR3的的维修工具由于我转行不做维修差不多也突破。以后那怕DDR4 ,DDR5。。。。。DDR10一样解决。这个任务只有交给我师弟和徒弟去完成老!
关于技术金华,本人不想多说,毕竟这个是我师傅和我一起研究出来的办法。

直接买个单片机检查内存算了,加码机。JS9XXXXX。。。别折腾了。

楼下点评的人 : 老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比做内存加工强。我干吗有好的出路不选择?有好的出路不去才是王八。你懂不。。

网友(点评):
修内存易如反掌也要转行?有钱不赚王八蛋。。。别给我说现在内存不值钱,,,只有修不好的才不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下颗粒编号和PCB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这东西哪里有买的啊?

网友:
这东西我也是偶然碰到的,单条单颗粒32M的内存,还不知道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呢

网友B:
这个安信只知道在这里吹牛,炫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信只知道在这里吹牛,炫耀!!!

你N的,有本事你露几手给别人看看。我吹牛? 你技术好管我什么事?你有本事就放几招给大家看看。别动不动就说别人技术差,我吹牛?哈哈,。我的板卡维修技术不是你一句话就否定的。好歹我在工厂经过技术考核通过的。关于技术这方面你尽管放马过来。虽然我不做维修了,技术这方面不体虚你。
别以为我不做维修了,技术马上就落后淘汰了。我还怕你不成?我淘汰还早很哦。。。

网友:
楼主果然很有才,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N的,有本事你露几手给别人看看。我吹牛? 你技术好管我什么事?你有本事就放几招给大家看看。别动不动 ...

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圳广州一大把,天天在这里炫耀,你师付也在这 里像你一样吗?这里是交流经验、相互学习的地方。你说你一天能修多少多少内存,应该到工厂面试的时候跟面试官说,而不是到这里来炫耀。本人不才,修内存的技术不如你,但是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

网友:
经过几个月的了解,研究。终于快突破那单颗粒的内存测试条了~~~~我很少上来说经验或技术怕别人(骂)。有机会跟安信或志同道合的人讨论技术也不错呀!

网友:
怎么会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那个单颗粒测试条是多少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过两天把东西发上来,给大家看~~~~

网友:
我这内存坏大把
   不知道怎么修啊
----------------------------
  能带得动     只是颗粒有问题?RST找坏颗粒换了就好?
带不动    板子兼容不行? 短路?PCB问题?
      怎么确定SPD坏了      什么时候刷SP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圳广州一大把,天天在这里炫耀,你师付也在这 里像你一样吗? ...

你也太小看了内存维修了,深圳一大把???除开单片机和测试座,纯手工维修内存你以为这样简单,那些一扫描就出坏道的简单故障我无视。深圳有这个技术的一大把?,哈哈。老子在那里混了几年也在我遇见你说的这些人物,在我与师傅学习主板,内存,显示卡之前没有 见过几个象样的。我真惭愧,请这个高手告诉那里有一大把我去看看。
深圳广州那些搞翻新加工的人我见过一大把,有的 连基本的电子电路基础都没有,他们也就设备贵,搞单片机和测试座。焊接工具先进。 有那些高档设备。街边搞垃圾的都会修理内存。---我只从技术方面出发,没有任何恶意。

商场说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有技术又算个毛?一辈子只搞技术只够吃饭。饿不死,撑不饱的行业。 要懂得 经营和人脉关系。才是王道。捞到钞票。靠手工速度慢,只合适维修。
搞加工生产,你没有高档设备,焊接工具,。一天焊几条内存? 不说修理好,外观焊象老鼠啃。卖得掉个麻雀老。

没有钱但是有技术就玩技术, 没有技术但是有钱就玩高级维修设备。==木的都一样,捞钞票。。。不管白猫黑猫,捞到钞票就王道。。。

网友(点评):
捞到钞票就王道。。。!!!

网友(点评):
还是这段实在,捞钱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