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难!映泰A780L只有插测试卡才能开机!

楼主(2010-12-30):
映泰A780L不能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但是一插测试卡就能开机,什么时候都能开机并正常运行。一拔卡,又不行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显示器

网友:
PCI插槽有问题,不信插个木板试下

网友:
如果你还没拆机,在pci槽上有坏的扩展设备的话,也会不开机

网友:
PCI没有设备,并且要断电状态加卡才有效...
通电状态加卡也开不了机的。

网友:
除了CPU装上面,其它的配件全部取下来,装一个speaker上去,开机听一下有没有报警的声音,如果有,接着装内存,如果没有就检查一下CPU工作部分。感觉这样的问题好像是档机。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清洗pci接口后,又自然好了,就没有深究!

网友:
主板变形。。。。。。。。。

网友:
学习 了
遇到过 大多都是小问题

网友:
插个网卡一样亮!!不必非要插诊断卡!!

网友:
仔细查看下PCI槽子。里面的PIN是不是有短路到一起了。 你插DEBUG卡时候就分开了那2个PIN

网友:
随便插一个PCI也是这样吗?

网友:
以前遇过 是槽里要东西在里面 你洗下槽啊

网友:
问一下,PCI槽 咋么清洗。。

网友:
用洗板水试试

网友:
也遇见过。。后来放在锡炉上烤烤就好

网友:
我学得合理得解释,应该是PCI槽变形导致里面的针有连在一起,比如供电线连着地线了,插上卡之后,因为卡的原因把两根连着的线错开了,不短路了就开机了, 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应该是PCIRET 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现在总算有点思路了。不过因为机主急着要用机,所以先拿机回去了,说等他放假了再送过来。只能等他送过来再试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我遇过一块不触发,放电无效,无意中插诊断卡,就可以触发了。但我把卡拔出来后也是正常的了。

网友:
南门二饼
的帖子
我遇到过同样的毛病,后来我发现是诊断卡的金手指,有一对是通的,我把PCI插槽对应的两个角,用线跑飞线,就好了,客户一直用,理论上,咱也分析不出什么,希望我说的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