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0 加电不跑码

楼主(2010-12-30):
一台东芝 加电 不跑码 电流能窜到1.多A
测有3M 无5M
机器的供电芯片是1632
测1632 19脚为4.5V左右 查资料应为低电平0.45V
查了好多资料都搞不明白为什么1632的19脚变成了4.5V的电压
各位帮帮忙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不正常的地方肯定是先查它哈``还有1632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1632芯片。

网友:
LZ有些东芝本就是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