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一直没搞懂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内存上写1R8 2R16是什么意思  后者比前者速度快吗

网友:
多少R不知道是代表Bank还是单双面的意思!
后面的8或者16应该是代表颗粒的位数!

网友(点评):
你感觉 BANK 和 单双面是几个意思

网友:
前面的是表示单面8颗粒。后面表示的双面16颗粒

网友(点评):
那1R16是啥意思?

网友:
后者比前者速度快吗?

网友:
8位条兼容性好 16位条挑板!这个不代表什么速度快不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一般为64位一个rank,1R或者2R表示该内存条是1个或者2个rank;后面的8或者16代表每个颗粒的位数,8位的颗粒需要8颗组成1个rank,16位的颗粒需要4颗。一般来说是一面一个rank,但是本质上他们不是一个概念。如1R8的笔记本条,也有贴在两面各四个颗粒,组成一个ran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速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