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70m-a 内存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10-12-30):
精英a770m-a 内存供电芯片什么型号,请手里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看看。内存供电芯片什么型号。我的板子芯片没有了 。谢谢!我很少修主板。这个芯片一脚是接红色5v。2脚接到南桥去了。3脚是接紫色5v,4脚za1e三极管。5678接在内存供电的高端管上了。 请问常修主板的朋友。这个芯片应该是什么?谢谢!

网友(点评):
跑PWM芯片的电路,是个8脚芯片吗?

网友:
你尽量学会改一下电路

网友:
请大家帮忙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8脚的  这个是板子是被碰掉的件

网友:
看一下电路的走向,再找常用的运放对照,自然就知道了是什么芯片。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路

网友:
请大家帮忙 。我很少修主板。这个芯片一脚是接红色5v。2脚接到南桥去了。3脚是接紫色5v,4脚za1e三极管。5678接在内存供电的高端管上了。 请问常修主板的朋友。这个芯片应该是什么?谢谢!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此芯片是对MOS管,而不是内存供电芯片。可能是4500M或7313之类。4500M是NP形式,7313是NN形式

网友:
我测2脚电压时12v。4脚是6.7v

网友:
我敢保证不是电源芯片,你见过电源芯片不要地线的?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单Mos管或者双Mos管。

网友:
我敢保证不是电源芯片,你见过电源芯片不要地线的?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单Mos管或者双Mos管。2连南桥4连三极管,看样子是双MOs管!

网友:
谢谢。各位。应该是个5v转3.3v的给内存高端管供电的。7313之类的mos管。没确定不敢往上安啊。

网友:
我查到这个mos管是2539 7893Z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应4501可以吗?

网友:
主板我上了一个4501上去。用5000+和3800+都可以亮。7750不亮。难道这个主板不支持7750 吗

网友:
你刷个BIOS试一下,我之前也有块这个板.上不了X2 250的U,刷了个新版本的BI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