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承运L720T键盘连键

楼主(2010-12-30):
此机器键盘最下方两排连键,键盘接口到IO有一根短线,TU两个键不出,飞线过去,好了,但是下面还是连键,打了下键盘接口的阻值没有发现不对的,键盘是新的,郁闷!求救!!!!!!!!!!!!!
飞线

网友:
考虑过i0没有

网友:
EC 换了吗?

网友:
键盘 和EC

网友:
仔细量阻值。2数据线之间有没有短路。(PCB内阻)

网友:
数据线之间没有短路,各个阻值正常,现在没有IO 换。在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