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A点电压时多少?

楼主(2010-12-30):
如题,A点电压应该是多少,A点没有短路,旁边的芯片是MAX1718A

按我自己的理解A点应为1.5V左右(具体没算),MAX1718在板子上A点为0V,我怀疑1718有问题,我把MAX1718拆到测量过,A点依然为0V~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很无语,看1718 2脚电压最高不能超过15V,不知道直接飞歌个3V过去会不会有问题

A点电压为1.9V,CPU_ON信号连接了以个1822的芯片,看图纸应该是1.2V电压产生芯片,把它摘除电压就正常了。
不过这板子问题太多,貌似EC芯片PC87951也有问题,有程序的,找不到料板。

网友: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1.5V左右的样子,可是实际测量为0V,150K和180K两个电阻都拿下来测量过,阻值没有问题

网友:
1.6v左右

网友:
这2个电阻只是分压提升信号,主要看CPU_ON这个信号——是高——还是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1718在板子上为0V,我怀疑1718有问题,我把MAX1718拆到测量过,A点依然为0V~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很无语,看1718 2脚电压最高不能超过15V,不知道直接飞歌个3V过去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查到没有是什么原因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3alw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ALWP 有3.3V的,会不会是功率不够? 150K阻值应该算比较大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测量3valw有无短路  没有的话 可以把3v 飞到3valwp那个位置  试一试

网友(点评):
+3VALWP 有3.3V的,会不会是功率不够? 150K阻值应该算比较大的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835&page=1#pid29739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没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的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过芯片,把芯片拆了A点依然没有电压,150K电阻那边3.3V电压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在测量一下电阻试试 或  直接把电阻换了

网友:
估计是3VALWP的问题,你量到的是假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1718 第二脚 SDN#/SKIP脚位,这个脚位芯片内部会自己产生高低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假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电压”是非专业的笼统称呼方式。
感应、泄漏等现象都可能在物体上产生电荷,
因而会形成“电动势”、“电压”。
但这类“电动势”作为电源来说,“内阻”非常大,
也就是说,这种“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当你用其它“低电阻”物体接触它时,电荷被分散传导,原来的“电动势”不能继续维持。只有用内阻无穷大、不致使电荷消散掉的仪器才有可能测试到。
这种“电动势”被形容为“虚电压”、“假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没有看到你的图纸其它部分,但通过你的描述我可以肯定CPU_ON这个信号是其它IC发过来的,MAX1718 只是接受这个信号(不是MAX1718发出)。而你去查3VALWP就走弯路了。

网友:
20楼的说法我很赞同,希望楼主按20楼的建议查找,期待回音

网友:
已经证实是1822的芯片造成的

网友:
把PR138去掉,往MAX1718的2脚直接飞一个2V左右的电压也可以,但有可能不亮机,试试吧再说。

网友:
1.6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