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能上QQ但打不开网页的软件

楼主(2010-12-30):
此软件是在即使DNS正确也不能打开网页时才会用到
常用在长城和艾普宽带上

网友:
有的情况下还是不能,这软件我用过,是修复什么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大多是用360安全卫士清理导致的

网友:
用过,大部分情况下不好用

网友:
清理IE木马病毒,然后修复IE插件,重新注册IE文件
至于DNS感觉一般不重要

网友:
一般来说DNS是自动获取的,很少人会去动
至于能上Q不能用IE打开网页的,可以选择用360或者金山的安全卫士修复IE,清除木马病毒。
然后也重新注册IE组件,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
实在不行,卸载IE,然后重新安装IE。前段360和QQ大战期间,我遇到两次IE严重不能打开网页,通过注册表修改和重装IE解决。

网友:
这软件好用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重装系统

网友:
就是修复系统winsock的,360跟金山里都有该功能

网友:
我都系重装系统的

网友:
一般不太好用

网友:
这不就是修复网络的么  没什么用呢

网友:
qq能上 网页打不开一般是 dns 的问题  qq用udp传送数据 网页用tcp 所以 出现哪个问题

网友(2011-05-29):
这个事情遇到过收藏有机会再用

网友:
这个一般是DNS设错有关,

网友:
没 有用过,一向情况装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什么问题都可以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DNS出昏 了

网友:
重装系统,要不客户看着很简单就弄好了,要不上价钱

网友:
一般都是IE浏览器出问题了吧``中毒 木马!!!

网友:
重做个系统不就一切都OK了吗

网友:
前几天,碰到能上QQ,打不开网页,重装系统,杀毒,都无法解决,后换了张网卡,上网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在我这可以上网,但他拿回家就只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了最后给他加的一个USB网卡解决了。

网友:
干脆做个系统,

网友:
直接用驱动精灵下个IE系统组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