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掉电求救

楼主(2010-12-30):
一台DELL1420的机器,拿来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我试机发现他能上电,电流跳到0,24,在道0,36就掉电,怀疑主板进水了,拆机检查,发现并没有进水的地方,量各电感也都没有短路,接着就开始量电压,奇怪了,电流这么小,而且电压也全部都有,难道是BIOS问题,量BIOS第8脚有3,3V电压,手头有块料板,把那BIOS拆过来,问题依旧,怀疑BIOS程序不对,用自己的BIOS在刷了一个,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现在无从下手,忘基地里的老师们指导下

网友:
动不动就刷BIOS,掉就是某个电压没有起来,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你确定CPU 供电有了吗?

网友:
楼主修东西很差啊 别没事就弄BIOS 怀疑桥或显卡的问题  1420  大家知道显卡问题通病 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T-REST  有的,但是CPU-REST没有,不知道这机器是不是要插上CPU它才能发出CPU-RES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它电流还没到显卡。CPU都没过啊,动显卡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确定 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流那么小。CPURST的条件应都还没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下CPU供电是多少伏?另外有CPURET吗  我修过这个问题 是下管的故障   你述说也许能帮你修好

网友:
看一下工作条件正常不,有没有进液或者短路的

网友:
你测量下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