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不定时死机等一些奇怪故障

楼主(2010-12-30):
   客户一台F3T来的时候不亮。加焊北桥亮了、装上硬盘进系统OK。
但是重启就一直进不去。很慢。也进去过几次有几次还蓝屏
以为是系统的事。重新做系统试试。
问题又出来了。装系统也超级慢(GOU完后到解压那一步)  就像死机那种感觉但又没死。
等不下去了换硬盘试试。换了几块硬盘都涛声依旧。
那就慢慢等着它装完吧。哎终于等到他装完了。
进系统测试。又出来死机的现象。不定时的死机!
是不是主板上还有哪里有问题啊。求迅维各位大侠帮帮忙。这种情况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
d独立显卡。ATI北桥的

网友:
你的是集成显卡的。还是独立显卡的。北桥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独显。ATI的北桥、难道和显卡有关系?
  我想试试是不是CPU的问题。但是找不到AMD的CPU

网友:
正在找CPU试。现在还没找到啊、

网友:
查下U到南桥的控制线。U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