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秒杀一板

楼主(2010-12-30):
早起迷糊中,同行送来一华硕478板子。外观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损伤。 插上诊断卡,上电
不跑马。量一下几项主供电,除了内存无供电,其他基本正常,心里已经开始乐了。。嘿嘿
仔细看了下内存供电管子,一个管子下面有锡珠出来了  ,在板上量一下  有点不正常 。抄家伙杀掉。上电   一路跑马。   总过程5分钟      收钱  吃早餐去了

网友:
锡珠出来是别人没有换好还是高温闹的!

网友:
是换了一个管子吗??

网友:
我也喜欢 这样的板子,嘿~

网友:
修供电最爽的,早餐可以吃好点的了不然平时都是吃xxxxxx!~

网友:
修主板 只要细心  好多板子问题都不难

网友:
这样的活儿多多益善

网友:
都喜欢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这么好修、运气好!!

网友:
我前几天去主板回收那边淘了一块映泰G31的板来,上电能跑码,能过,
接上键盘,和鼠标要试用一下,发现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查了是没有供电
原来是接口边上一个跳线帽没有了,装上一个,主板正常,板修复

网友:
谁都开始秒杀了!@

网友:
好久没修到 秒杀哦的主板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盖

网友:
这样的好事。。俺重来没遇见过,最快的一次就换IQ

网友:
不过楼主也还是有刷子。量到那颗管子有问题。。

网友:
修这样的板没劲,

网友:
修太快了不好.客户不给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这么快就好了.这样也要30块啊?

换个电容才几毛钱啊.收30块太黑了吧.

换个管子也不用多少钱吧.这也太贵了吧30块,,不行不行.给15就好了吧.

碰到好多这样的人....无语中....

所以修板子.好修的也要装着很难的样子.让他也感觉出了30块很值得...不然有得扯皮!!

网友:
这是给送钱的 一大早

网友:
秒杀是不是修好的意思?有些词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