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ost拷贝系统时速度越来越慢

楼主(2010-12-30):
      前段时间给客户装了台机子,昂达G41C+的主板、E5500CPU、三代2G内存、希捷500G硬盘,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硬盘出现问题,用MHDD测时出现大量绿块(有一半都是绿的),第二天开机又消失了,第三天又出现,后来又换了一块新的,没再出现这种问题。
       到第二个月头上,又出现问题,由于C盘30G空间快存满的缘故(只剩200多M),电脑有时打不开,在清理C盘空间时出现“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的提示,反复出现。
       后来重做系统。
       通常情况下,在PE拷贝系统文件的速度这种配置的机器能达到1000多MB,可第一次拷时只有100MB左右,重新分了一下区,再拷,速度刚开始能有4000MB多,没走到一半时就隆到1000MB多,到后来竟然只有200MB多一点。最后也拷完了,系统也装上了。还是担心会有什么问题。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请指点一二!
        怀疑是主板或内存有问题,不知是不是!

网友:
硬盘会不会是希捷固件门的那款7200.11

网友(点评):
还真没仔细看硬盘啥型号的!前两天在论坛看贴子时还提醒自己以后拿货时一定要看看是11代的还是12代的。

网友(点评):
不过这次测了下,硬盘挺好的。所以没往硬盘上想。把疑点都落在主板和内存上了。

网友:
遇到过内存的问题了你试试 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像内存!因为PE下拷系统文件时主要就是内存和CPU起的作用大。这两天我在店里经常捣腾一台二手机器,用了一条128的和一条256的内存,结果系统都做不上去。在拷文件和安装系统时经常出错。

网友:
硬盘要买12代的啊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硬盘原因造成的!就是硬盘有坏区!按说你是新硬盘不可能有坏区的啊!

网友:
我看像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可能是主板内存,或者电源有问题吧,建议用代换法排除

网友:
电源,内存,主板南桥,硬盘数据线

最大的可能是硬盘,但你都换了一个了,应该不是硬盘了。

网友(点评):
硬盘我测了,没有再出现第一块时的绿块问题,干净的很!这块主板一共是装了三台,另外两台除了用的是E5300的CPU,其他都一样,没有出现过问题,只有这台E5500的CPU,总出问题!

网友:
对待这样的问题 楼主没必要担心什么 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修 我就是这样做 遇到过很多种这样的事情  客户来电话说开不开机器了 叫过过去看看  结果到了之后好了 客户就问我什么原因  我就说可能接触不良或者主机里面的哪个硬件有问题  客户叫我给他看看 我怎么给他看 好机器我怎么修 我就对客户说 不用管 什么时候坏了在说 要不然怎么说 电脑就是这样 楼主不用担心的 什么时候坏了在说

网友(点评):
你这样回答客户,估计下次也不会找你了!

网友(点评):
是啊,一个村里的,都觉得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