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mos管应该怎样测好坏?

楼主(2010-12-30):
八脚mos管应该怎样用万用表测好坏?    请教下各位大侠。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通就是好多S D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两个一样的对比以下脚位的数值

网友:
一般的8脚MOS的脚是互不相通的。要是不清楚的话最好找那MOS的PDF资料。

网友:
和三脚的一样!只不过脚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8脚位置怎么分啊

网友:
和三脚的一样测法,DS之间有一组二极管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要看了!有些是双场管且有些的引脚定义很怪!单场管的大多数是123s 4g 5678d

网友:
还有什么简单易懂的吗?

网友:
4个脚是通的,那端是D极。3个脚是通的是S极。还剩一个脚就是G极。如果是复合管,就看不出来。查定义可以查到。

网友:
1:如果是单8脚的,即1、2、3脚响为S极,4脚位G极,5、6、7、8脚为D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S极,黑笔接D极,正常应该有400欧左右,就是好的,SG极,DG极都为无穷大。
2:如果是双8脚的,要看具体型号再定了。

网友:
12L谢谢 受教了

网友:
  这位仁兄说的很好,这种测法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啊,比较适合我这种新手。易懂呵呵

网友:
31 的朋友说的太好了。

网友:
8脚的MOS有好多种,有N的 有P的,也有复合管,复合管的排列也不一样

网友(2015-08-19):
N和P反的,用万用表二级管档可以测一个接S 一个接D

网友:
以图纸为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