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的总线电压VTT会影响CPU供电 《写给新手》

楼主(2010-12-30):
相信大家维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没有CPU供电的,没有CPU供电的,除了本身供电电路故障,和自身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外,还和北桥这个VTT1.2V的电压有关系,有很多没有CPU供电都是这个故障引起,所以大家以后在查供电的时候 首选从内存供电 南桥供电 北桥供电 以后再到CPU供电   这样的顺序都不会导致找错路!

网友:
在家顶一个

网友:
这只是针对于INTEL平台来说的吧,AMD的话是CPU供电影响VTT1.2V供电,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点评):
老弟说的应该是对的,个人意见,不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上电时序的问题

网友:
对于845主板vtt1.2产生好像比较复杂,不像915主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