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无复位

楼主(2010-12-30):
这台机型号是S800 CPU 供电 内存供电 待机都有的  就是检测卡没复位  电流是0.85  尝试 更换过I/O  拆掉网卡````都还是不行   实在没什么办法 就直接换了个南桥 FBM的  还是不行  实在没什么思路了 看哪位哥们 修过这款机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曾经也是这款机子 一样的问题 南北桥都换过试过 都是无果  你有没图纸```有就麻烦传上!!!

网友:
VRPWRGD ECPWROK  2信号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