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克PC729不触发

楼主(2010-12-30):
客户送来机器说不通电 此机12V供电插可调电源 待机0.05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测试EC 南桥晶振都已起振 BIOS也已经跑波 按开关还是无反应 无意间按开关持续5S左右 机器就可以触发亮机 测试按开关的跳变经过BAT45可以反应到EC上面 请教高手 应该以什么样的思路维修 而且这机器同样的问题已经遇到好几次了 希望修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延时电路有问题。 建议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机器本来就是那样开机吧。像MP3那样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本来就这样的话 那客户肯定不会说不通电了

网友:
EC已经
换过 了

网友:
请问楼主EC什么型号的?我现在手上有台跟你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加电,开关有3V,EC 3310qf A0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修好了没啊,呵呵 今天我试了一下,也是按住开关5S开机,楼主的机器怎么样了啊?

网友C(2022-01-07):
本来就是长按开机